楼主(2015-07-13):
现有3台大型中央空调A、B、C。
在A、C运行的过程中则无法启动B机启动,且B机热继会动作,若将A、C关闭后带风管内风逐渐消失B风机转速降低后,B机可以正常启动。
注:A、B、C三台机的送风和回风管是同一根。
分析:在A、C运行过程中有高速风进入B机造成B机背压过大,使电机转矩过高无法启动。

现在想请教各位老师,我这样分析时候正确?有没有其它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正!
另:电机在外力作用下高速运转(可能超过额定转速)时启动电机,是否会增加启动扭矩/电流?这样启动电机,对电机有没有危害?有什么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看来前方送风管容量两台风机已经满足了,此时再开弟三台机相当于带载或超载起动,至于转速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是个人认为是不会超速,前方阻力大扭矩力和电流肯定超了,不熊热继也不会这么动作的,这种情况下,开二台备用一台个人认为是明智的选择,何苦加电费加故障不加效果呢?

网友A:
此时说明两台机已经满足风管容量了,电压不超高的话,转速不会超的人,此时起动弟三台机,扭矩和电流倒是一定超了,要不然热继不会动作的,开二台备用一台是明智的选择,何必要加电费加故障不加效果呢?以上是个人小见,见笑了。

网友B:
加风门控制,风机停,会倒转。

网友C:
分析得有理

网友D:
三台风机并联运行,当其中的一台(或2台风机)已经运行时,未运行(或待运行的)风机将有反向运行的趋势,或者说就是反转,由此将增加启动阻力转矩。

网友E:
加装逆止风阀就可以了

网友D:
类似问题在水泵运行中比较明显,当多台水泵并联运行(同一根水管),通常需要加装止回阀,以防未运行的水泵反转,也就是说水回流。

网友F:
加个阀呗。

网友G:
在每个风机的出风口加风门,开机风门自动打开,关机风门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