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24V两线型接近开关怎么连接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通常为3.3伏和5伏的,24伏的不能直接接上去!

网友B:
两线的就是一个开关量吧

网友C:
想来,可看其工作电压范围吧,或者选用电压范围适合的。

网友D:
加个转换器,频率不高的话自己用中继转换也行

网友E:
中继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加个中继转换下吧。

网友G:
加个光耦电路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