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新手学习PLC编程,遇到下面问题求助:PLC S7-200与托利多称重传感器通信,因为托利多传感器不支持RS485,现在只能将数据通过ACSII码传送至PLC CPU中,对于程序无从下手,请高人给点提示,小辈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有点难。 等待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这是托利多的数据通信手册,里面有传感器的数据格式,还请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B:
等待结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ASCII转换指令直接将ASCII转换为实数编写程序吗?一直在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个没什么好疑问的吧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网友D:
第一RS485是通讯形式,和你所说的ACSII码没有直接关系,一般传感器支持modbus,S200有专门的库,如果不支持你有通信协议就走自由口根据协议自己编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托利多不支持Modbus协议,我们和厂家联系最后得出只能用ACSII码一个一个的将数据传送到PLC中。现在通信程序有了,请别人帮忙写的,可是u看不懂。每个网路的意思是懂的,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编。能帮忙看看指导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可能自己也很多不懂,就抓不住问题的关键,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