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水泵抽井水,有时候会碰上地下水供不上,造成无水干麿,电机高温,吸扁井水管子,设计个电路

网友A:
没处理过相关的问题,瞎掰一下解决方案:
有水抽的时候就是带负载的时候,那么没有水抽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带负载的时候,可以使用电流检测方案。
另外楼主的水井多大?多深?可以使用金属探头进行水位检测方案。

网友B:
变频器设置PID断线动作,没水抽自然停。

网友C:
加液位检测,缺水报警。

网友D:
加液位控制器或在水泵出水口装水流监测装置(同样可以用液位控制器制作),设定多长时间没有水流出关闭水泵

网友E:
可以用浮球来控制啊

网友F:
四楼的方法挺不错的。

网友G:
加液位控制就好了啊。

网友H:
水压控制也可以啊,,装个电接点压力表好便宜啊

网友I:
流量检测应当可以吧。

网友J:
有专门的水位控制器,专用于水井抽水控制的。

网友K:
感觉检测水流的设想,有道理。

网友L:
1楼的方法简单实用,就是检测电机电流,抽干水了电机就空载,电流明显减小。现在已有电子式电机保护器(代替过载热继电器),除了过电流保护外还有欠电流保护功能。

网友M:
检测电流

网友N:
1)出水口装个电接点压力表,出水压低于1公斤,直接停泵
2)在出水口装个水流开关

网友O:
市场直接有卖的水位控制器带缺水保护的

网友P:
我跟8楼的意见一样电接点压力表装出水管,没压力就停机。

网友Q:
回复 网友N:
简单实用,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R:
在水泵出水口装水流监测装置!电流检测装置!如果水井不深的话加液位控制器也可以

网友S:
引用 网友N:
1)出水口装个电接点压力表,出水压低于1公斤,直接停泵
2)在出水口装个水流开关
这个较简单,我就是如此做滴

网友T:
电路中串联
水位检测
压力检测
电流检测

网友U:
装个水流开关 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V:
在水管中加一个判断水流过的装置,如果开机后一分钟没有水过,就断电。

网友W:
pid 断线检测  这个还没用过   加个远传压力表 比较合适

楼主:
750w压井泵,电流空载和负载工作电流差别不大。
水流检测有点麻烦的, 井水液位检测更是成本太高,不易做到。

这几天查资料,想办法,用水温传感器应该比较容易解决,
容易安装,直接贴在井水管子上,有地下水抽出的时候,水温低,无水干磨时,温度明显升高。可以以此
断开电源。具体是用便宜的热水器上用的30度~100度的温度控制器。

网友X:
亲们能不能别这样   弄个电接点水压力表多好

网友Y:
8楼好主意,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M:
电流加压力检测方法

网友Z:
15楼的方法最可靠

网友AA:
地下水设置水位检测

网友AB:
引用 网友V:
在水管中加一个判断水流过的装置,如果开机后一分钟没有水过,就断电。
有这种设备?

网友AC(2015-08-12):
加个浮球,无水停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