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如题,安装了欧姆龙编程软件,前段时间看到同事装了驱动,然后调试了一个设备(现在他回家休假几天),自己就想摸索着装一下驱动,可是点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希望懂的网友们能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plc NS 触摸屏的usb驱动在一个目录下面
omron drivers usb plc_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怎么安装它,我记得我同事当时是在下面那个地方点击,然后找到你说的目录安装的

网友B:
好像要连接该设备的USB驱动时,要把该设备与电脑连接后电脑会自动弹出相应的提示安装。试试看

网友C:
连上设备,会提示你安装,选上对应的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在OMRON的安装目录里有驱动。

网友A:
plc或者触摸屏通电
连接好USB线
提示你发现新硬件
到对应的目录找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