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请问,重型启动继电器是干嘛?是控制电机的么?能起到过载保护功能不?

网友A:
这个没用过,想来是可道过大电流吧。

网友B:
没有听说过呀

网友C:
什么地方提到?多功能的?小型的是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大型的用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手册上写的!如图片所示!

网友D:
看分断能力吧!

网友E:
中国式翻译出来的?貌似有电路图,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电路图

网友F:
若有型号等,可查看其参数比较;看名称,估计是通流能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