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有做电动葫芦专用变频器的吗?就是单梁桥式起重机用的变频!

网友A:
这个我看好像都是电机直接启动的,不知道是否与功率有关,或其他原因

网友B:
没太注意过呀

网友C:
一般用的都是锥形电机吧

网友D:
行车上的电动葫芦我用普通变频器控制过,没有什么问题啊,不需要用专用的葫芦变频器的

网友E:
哪有什么专用的变频,用通用型或重载型的都可以,尽量放大一点功率!

网友F:
普通变频器加大一级使用。

网友G:
电葫芦不用变频器,就是按钮开关即可。电机减速比满足输出转矩,很简单的。加了变频器成本上去了,而且和按钮开关调节无区别。用不着调速的。电葫芦的功率也不大。真的没必要加。

网友H:
电葫芦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吧,大型行车都用凸轮控制器,也没有变频器的,具体你怎么用还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I:
锥形转子电机不能用变频器驱动,刹车电机的要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