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LD   X000
PLS  M100
LDI  M100
AND  Y000
LD   M100
ANI  Y000
ORB
OUT  Y000
以上是一个典型的二分频电路,当X000第一次为ON时Y000=1,以下是我所理解的扫描周期:按下X000则M100在一个运算周期内为1,LDI M100断开  AND Y000,Y000=0,接下来LD M100变为ON ANI Y000,Y000=1,又因为扫描方式从上到下,所以Y=1.既然扫描方式从上到下,输出自锁无法理解。如变为以下:
LD   X000
PLS  M100
LD   M100
ANI  Y000
LDI  M100
AND  Y000
ORB
OUT  Y000
以下是我所理解的扫描周期:按下X000则M100在一个运算周期内为1,LD M100接通 ANI  Y000,Y000=1,接下来LDI M100断开  AND Y000,Y000=0,又因为扫描方式从上到下,所以Y=0  但实际输出仍然为1,既然扫描方式从上到下,我又不理解了。
    写到这 脑子有点乱了,自己也是刚学,如以上 块并联的扫描方式 究竟是每一块分别决定输出 然后以最靠后的结果为输出结果?还是每一块先做运算 然后两个结果再做与运算 最后决定输出呢? 扫描周期应该怎么理解 ?
     请高手不吝详细解答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第一个图)程序没问题,已经经过仿真测试.
见以下梯形图.

网友A:
至于楼主的(第二个图)程序,应该也没问题,但未经过经仿真测试.
见以下梯形图.

网友B:
PLC扫描方式除了从上到下,还有从左到右,两个程序对输出结果是一样的,另外这个典型程序除了是典型二分频外还可实现是单按钮启停控制。

网友C:
可不可以理解成:
分别相与后、再相或,然后决定Y0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LD   X000
PLS  M100
LDI  M100
AND  Y000
LD   M100
ANI  Y000
ORB
OUT  Y000
以上是一个典型的二分频电路,当X000第一次为ON时Y000=1,以下是我所理解的扫描周期:按下X000则M100在一个运算周期内为1,LDI M100断开  AND Y000,Y000=0,接下来LD M100变为ON ANI Y000,Y000=1,又因为扫描方式从上到下,所以Y=1.既然扫描方式从上到下,输出自锁无法理解。如变为以下:
LD   X000
PLS  M100
LD   M100
ANI  Y000
LDI  M100
AND  Y000
ORB
OUT  Y000
以下是我所理解的扫描周期:按下X000则M100在一个运算周期内为1,LD M100接通 ANI  Y000,Y000=1,接下来LDI M100断开  AND Y000,Y000=0,又因为扫描方式从上到下,所以Y=0  但实际输出仍然为1,既然扫描方式从上到下,我又不理解了。
    写到这 脑子有点乱了,自己也是刚学,如以上 块并联的扫描方式 究竟是每一块分别决定输出 然后以最靠后的结果为输出结果?还是每一块先做运算 然后两个结果再做与运算 最后决定输出呢? 扫描周期应该怎么理解 ?
     请高手不吝详细解答 谢谢

是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的扫描,然后再算输出结果

第二个程序  按下X000则M100在一个运算周期内为1,LD M100接通 ANI  Y000,Y000=1,接下来LDI M100断开  AND Y000,Y000=0。

虽然第二行条件是0,但第一行是1,第一行与第二行是并联的,只要有一路为1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理解成:
分别相与后、再相或,然后决定Y0的状态。

从这个程序来看,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 M100只是一个脉冲输出 也就是说当M100触点复位时 Y也会失电 那么是如何自锁的呢?按照纯继电器电路来看,这个梯形图应该是不成立的。那么是否可以理解成 当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 Y有输出时 M100已经复位 也就是说 一个脉冲时间比一个扫描周期时间还要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 M100只是一个脉冲输出 也就是说当M100触点复位时 Y也会失电 那么是如何自锁的呢?按照纯继电器电路来看,这个梯形图应该是不成立的。那么是否可以理解成 当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 Y有输出时 M100已经复位 也就是说 一个脉冲时间比一个扫描周期时间还要短?

脉冲输出是指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下一个扫描周期就没效了,就算M100要复位也是下一个扫描周期的事了,而下一个周期正好M100复位Y0又闭合了,所以Y0一直闭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经过思索总算明白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