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伺服大手术(20150714)

楼主(2015-07-13):
三菱伺服J2s-40A的,开关电源打隔,无显示,修是一天了。元气件都换了,还是没有修复。晚上睡觉开始睡不着了,就在想怎么搞。突然一奇怪的想法来了,我不是有很多cpu烧了的板吗?把开关电源那一部分切下来,再装到这个板上,不就行了吗?一早上就开始画线切割,到10点左右把线都连好了,仔细检查了后,通电测试下,
完没运行,修复。
这样连接就是不知道用不用的久就是咯,

楼主:
怎么好像图片传不上啊,

网友A:
“完没运行,修复。
这样连接就是不知道用不用的久就是咯,”----到底好了没有啊?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给驱动器做心脏移植首手术啊。赶紧上图。表情大家来会诊一下。

楼主:
手术完美成功   用时2小时。

网友C:
不错,是个大手术。

网友B:
看着挺好的嘛。

网友D:
此招叫“移花接木”属于高招,楼主有才。

网友E:
空间允许的话,不适是一种好方法,可能比查故障用时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