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读数不准

楼主(2015-07-13):
机床Y轴向上读数正常,向下读数有停顿现象,然后又正常,接着又出现停顿,停顿时数显数字跳动变慢,机床走动正常

网友A:
信号线有问题,是断非断吧。

网友B:
光栅尺要注意防振和防污问题,毎隔一段日期最好用脫脂棉蘸(无水酒棈)轻轻擦

网友C:
检查光栅尺并清洁,并检测连接电缆是否有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