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施耐德71变频器  压力变送器4---20MA ,自动启停水泵。通过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器。这个压力变送器需要24V 电源,然后通过4---20MA 控制变频器,我现在还需要什么东西啊。该怎样连接电路啊

网友A:
看你要控制什么设备了。

网友B:
你接好线,要设置对参数就可以

网友C:
应该的有个AD转换的仪表吧,然后再加个接触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就这些就可以开干了!

网友E:
没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我们用ABB的,变频器上有24V电源

网友F:
如果你只控制一台水泵的话,硬件已经够了。
注意!必须先确定ATV71是否内置恒压供水PID程序,你翻翻说明书看看。有PID功能的变频器才可直接用于单泵恒压供水。

网友G:
施耐德71变频器用过一次,PID控制水泵,,设置很麻烦的,,要选择水泵控制模式才可以,还有一些参数设的时候还要自己算,,不好用

网友H:
加个压力控制器。

楼主:
那个压力变送器可以直接接到变频器上面吗

网友I:
建议加个pid的仪表  压力变送器~~~仪表~~~~变频器

仪表可以随时设定压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