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本文介绍能够快速安全地甄别出变频器內部慔块及主电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的经验。用mf-47指针表的R乂1K挡分别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端子R S T应有一个明显的充电过程,过几分钟,再分别测量输出端子U V W同样也有一个充电过程.注意:充电结束表针应指在几百K欧姆以上阻值越大越好,然后可放心通电试验检查其它功能和性能,但此法只适合10KW以下的变频器,对亍10KW以上的变频器还有待实验,此法摘自电子报供同行借鉴。

网友A:
学习了,不过这方法一直再用,没去总结

网友B:
张见识了,以后修电机可以这样判断变频器有没有挂掉。少走弯路。

网友C:
挺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第一次听说。

网友E:
学习了,以后实际可以方便了

网友F:
以后可以试试啊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方法还不足以检测到变频器的好坏。比如:

当输入侧的一个整流桥臂断路了,用此方法,可以检测到问题。因为此时没有充电的过程;

当输入侧的一个整流桥臂短路了,用此方法,仍然发现不了问题的。因为充电过程到电阻无穷大的测试全都有,你能说它是好的吗?

正确的测试,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分别对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负端和输入输出端测试二极管特性,如果ok了,还算正常,然后再用二极管档测试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负端,正向有充电过程,反向也有,但有阻值。就是好的。反之亦然。

楼主:
我提供的是一个简宜的测试方法,对于变频器的专业电路技术来说,是远远不够全面的,请抱谦。

网友H:
好的方法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方法还不足以检测到变频器的好坏。比如:

当输入侧的一个整流桥臂断路了,用此方法,可以检测到问题。因为此时没有充电的过程;

当输入侧的一个整流桥臂短路了,用此方法,仍然发现不了问题的。因为充电过程到电阻无穷大的测试全都有,你能说它是好的吗?

正确的测试,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分别对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负端和输入输出端测试二极管特性,如果ok了,还算正常,然后再用二极管档测试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负端,正向有充电过程,反向也有,但有阻值。就是好的。反之亦然。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J:
太过局限,还不如输入输出对母线测试二极管。

网友K: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L: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M: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你们怎么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