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13):
FX2N的RS232通信能不能做3台以上的通信连接,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最多好像可以16台,怎么做得看你用什么通信协议了

网友B:
改用RS485扩展板,可以做RS-485总线网络,3台以上30台以下不是问题。

网友B:
网上大把案例,楼主的组网需求是什么?使用什么设备组网?控制目的是什么?

网友C:
232不好做多台,多台用485通讯。

网友D:
每台PLC上加一块 FX2N-485BD 通讯板 每台PLC设置不同的站号  QQ:512989395

网友E:
很明显可以

网友F:
232只能一对一 485可以多台

网友G:
FX2N本身编程口是RS422;
可以加FX2N-485BD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