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公司扩产了水洗车间,软化水到车间需恒压控制,一台三千瓦的水泵。买了一压力变送器,矢量控制变频器,没用过变频器pld功能,请教一些关于变频器pld控制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对应的参数设定好就行了

网友B:
矢量控制变频器,你这么说还是自己看说明书吧,没法具体了。

网友C:
说明书多看几遍,不用PID好象也行,只要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稳定

网友D:
每款变频器的操作方法都不一样,你只有照着说明书设定,把变频器的说明书多看几遍你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E:
什么变频器啊 ?吧变频器型号说一下,大家可以帮你具体参考参考啊

网友F:
恒压供水的PID控制,没必要是矢量控制,采用变转矩的风机泵类控制变频器足矣。PID控制恒压供水,要阅读变频器的说明书以后,才能操作参数设置,每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设置使用方法不同。尽管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G:
压力传感器加压力控制器,提供4至2OmA电流给变频。

网友H:
6楼主说得很对啊。

网友I:
原理明白了,参数大同小异。

网友J:
PID调节,一般是用模拟量,电压电流来对应压力值,可以联系变频器厂家叫他们发个资料,告诉你接线,和调试参数

网友K:
实在不想看说明书 打电话到代理或厂家售后服务电话

网友L:
直接用泵类专用变频器,内置PID控制,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用的,效果挺好的。

网友M:
看看说明书呀。

网友N:
看说明书 确定主要参数  不懂得可以打售后服务电话  ,简单粗暴

楼主:
欧科的矢量变频器,用的是压力变送器,

网友O:
本公司专业生产恒压供水变频器,如有相关问题可以和我们工程师咨询,QQ 3290441070 或者淘宝店:驱动器之家,找店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