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I/O设定

楼主(2015-07-13):
请问,欧姆龙cj系列plc怎么进行I/O设定?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I/O设定?欧姆龙I/O地址难道不是固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载程序到plc,提示错误日志,致命错误,I/O设定错误,,,设备还使用了欧姆龙的设备网模块。

网友B:
那就配置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