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1、空压机达到压力上限停掉后用手拉皮带转不动(也许是我力气不够)
2、压力开关侧边的活塞泄压的一直不停放气,直到再次打压,然后又一直不停放气,要是止回阀坏了,这个气是气罐里的吗?
3、原本压力达到0.8兆帕停掉,0.45兆帕左右补压,现在0.4兆帕左右也启动不了跳过载,这个跟压力开关侧边那个活塞泄压的顶针没顶到没放气有关吗?
4、顺便问下大家那个止回阀在空压机哪个位置?我上图,一个是总体图,一个是压力开关的图,还有个是压力开关铜管接过来的图(请问止回阀是在这里面吗?)大家有这种空压机的原理结构图或者说明书吗?有的发我一份谢谢大家了。

楼主:
止回阀在这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止回阀在这里面吗?
对的

网友B:
看着你机器的进线,我也是醉了,我看你还是叫外边的人过来修吧你对这台机器还不熟悉,等外边来的人维修的时候,你就边看边问,慢慢就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对机械这些的确不怎么懂呢!4月份以电工的身份换成现在的工作,老板人很好说懂电工就过来,这是一家注塑机小厂,老板说了别的可以过来学,所以就,呵呵。谢谢你哈之前发过一个贴关于现在这份工作的

网友C:
是的,不熟悉自己弄小毛病,容易弄出大问题,

网友D:
拆下来清洁下就行了

网友E:
1、活塞式空压机打气压力到达之后停机,只要把缸内压力泄放完,用手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将皮带轮转动的。
2、停机之后活塞泄压阀一直在排气,而且不停的排气,就是储气罐回气导致的结果
3、顶针只是将三个活塞缸内的压力泄放的,当储气罐通过止回阀与三个活塞缸连通之后,顶针放气简直就是没用。

止回阀的止回片可能已经破损断裂了,即使拆卸出来,也可能要拿样品去购买崭新的止回阀回来更换。
建议楼主跟老板讲一下,空压机出毛病了,需要停机检修,必要的时候还得更换零件,是自己摸呢还是给外人摸呢?

另外跟楼主讲一下,修空压机是脏活,不像电工接个线那么干净的。

网友F:
止回阀在压缩机出口和气罐之间!这种空压机 机械结构和电路都很简单!对照实物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是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止回阀就是一个单向阀,当活塞打气时单向阀导通往气罐充气,压力到达,单向阀截止,活塞的压力由压力开关的顶针泄放,以便轻载再次启动,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启动过载的问题也就明了!

楼主:
真是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止回阀就是一个单向阀,当活塞打气时单向阀导通往气罐充气,压力到达,单向阀截止,活塞的压力由压力开关的顶针泄放,以便轻载再次启动,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启动过载的问题也就明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其实一台空压机上总共有七个止回阀,每个活塞缸两个(吸气和打气),三个活塞缸就是六个,加储气罐那个。
止回阀的构成只有弹簧加金属密封片,再加基座,安装的时候注意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台空压机上总共有七个止回阀,每个活塞缸两个(吸气和打气),三个活塞缸就是六个,加储气罐那个。
止回阀的构成只有弹簧加金属密封片,再加基座,安装的时候注意方向。
学习了,不过这种活真心脏啊,动手就是一身油。

网友H:
有个问题
0.45启动但是到0.4还不动这也是问题哦!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厂止回阀坏掉,烧过电机,带载启动。

网友E:
其实严格来讲,压力开关的泄压阀是将三个活塞缸之间的连接金属管到储气罐这一段管道内的压力排空的。
因为每个活塞缸打气出来,还存在有一个安装在活塞缸顶部的打气阀止回阀将缸内的压力和连接到储气罐的管道进行分离的。

那么为什么如果不进行管道泄压,就会启动困难呢?因为如果活塞缸的导气管还有压力存在的话,每个活塞再次重新运动再进行打气,去推动打气的止回阀就相当困难。

图中9和1就是进气与出气阀: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为止回阀坏了,0.45启动就会跳热继电器,所以我现在把压力开关调到最小,0.35才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