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彩钢瓦客户的一台CVF-G3的3.7KW变频器。通电不显示,面板指示灯循环闪亮(微弱)
测量直流母线电压580v正常,拆机观察该机为康沃的通用小板喜出望外。
因为本人修过几台因供电小板起振电压达不到17v而不起振的故障,更换17v处的25V100uf电容故障排除(该电容无容量,或容量减小。本人发过相关帖子)。直接拆下该电容更换(期间没有测量任何地方,实践证明我错了!),故障依然存在,测该电容容量正常。表情。装回电容直流电源上电测量,发现是电源打嗝想象。本人分析可能是因为负载侧某一项电源短路引起的,首先断开24V风扇故障依旧,测量各路输出阻值正常,测量小板供电17.5v正常波形输出
23.6KHZ怀疑是不是起振频率低,检查以前的帖子起振频率正常。维修陷入困境。
测量电流采样电阻1.35Ω实际应该1Ω组织变大,找来一个1Ω(因该取样电阻更换的阻值错误,可能会造成整个开关电源电压升高造成大面积烧毁,故仔细测量找来的电阻。)电阻测量发现也是1.3Ω,表情结果同事用别的表测量也是1.3Ω。奇怪。
短路表笔发现表笔的阻值为0.32Ω。表情本人承认一直忽略表笔的阻值。我又错了!
安装回采样电阻。
用两个直流维修电源,一个调成17v用于电源小板振荡电压(单独供电)。
一个调成最大(30v)接直流母线,30v电源显示51ma。17v显示14ma。测量各路电压偏低但基本接近正常。
没有打个现象,难道是某一个原件耐压不足?
已经测量过的整流二极管逐一再次测量。还是没有发现问题。
论坛搜索发现《康沃变频器开关电源特殊故障!》帖子发现故障虽然不是很一样,但也学习了一下。
发现楼主在16楼回复说用15楼“中山宇丰”老师的方法:更换源边吸收回路的二极管正常了。
本人也跟换了该二极管,结果变频器成功显示。故障排除!!
再次感谢网友“中山宇丰”老师。感谢《中华工控网论坛》。
回过头来想想如果自己维修该故障,估计短时间内不会想到该二极管存在隐性故障,我也曾不止一次查过开关电源的输出整流二极管静态量是好的。特发此贴,谢谢!

网友A:
呵呵,原理分析很重要。象你这样打嗝就不可能是那个小电容,不能背口诀。

网友B:
开关电源出现打嗝现象也比较常见,判断故障部位要逐一分析,记得以前在维修自激式开关电源时经常遇到打嗝现象,但是自激式电源和它激式电源工作原理不同,现在基本上修不到自激式开关电源了。,开关管集电极RCD吸收回路有时也会屡损开关管,特别是在上电期间。

网友C:
同一故障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维修还是需耐性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

网友D:
有一个经验是:万用表电压和维修电源的电压不一样,所以偶尔会造成误判。
很早就有人跟我说过这个情况。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用3844的都是她激式怎么可能修不到呢,自激式的倒是少

网友F:
开关电源-打嗝-周边正常-吸收回路二极管!学习了!

网友G:
以前遇到过哈尔滨日峰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就是会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低100多V左右。维修那台机器基本上把开关电源搞了个遍,最后无意中才发现吸收的那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谢谢,一时疏忽,还没来得及改正,你就指出了错,工控论坛人气真的不错,谢谢你。

网友H:
多来走走有收获的。

网友I:
这个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J:
咋天还修了一个自激式电源,德弗22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