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4-20ma,能同时控制2个变频器转速,这样接法可以吗?

楼主(2015-07-14):
PLC模拟量4-20ma,能同时控制2个变频器转速,这样接法可以吗?变频器转速相同

网友A:
这种做法理论上可以,要注意信号的传输距离,如果距离远有可能信号的功率不够。

网友B: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其实也可以只输入到一台变频器然后用这台变频器的输出接入另一台变频器的输入

网友D:
1、对于电流信号要注意带载能力,一般用欧姆Ω来表示。也就是说带载能力必须大于接收端内阻和信号线电阻之和,如果负载能力足够大,电流信号可以串联多个设备。
具体的带载能力,在plc说明书上都有的。可以查阅。
2、或者选个隔离栅,一进两出。

网友E:
信号串联有个问题,如果回路有断路发生,两台变频器都没有控制信号了,建议改为并联其比串联可靠性高点。4-20mA信号串、并联控制变频器我都实践过,最后的结论是用并联优越性多点。

网友F:
同时启动 同时停止是可以的,

网友G:
没这么用过,感觉不是太好,有隐患,还是并联的好!

网友G:
电流控制最终还是在变频内部转换为电压吧?那样的话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H:
建议还是用一进二出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I:
恐怕不行啊。每个变频器的内阻不一定完全一样。那么就算能带动变频器,转速也不一定的完全一样吧

网友J:
可以用,理论上也是同步的,用于精度不高要求同步控制的设备

网友K:
普传PI9000变频可以实现楼主需求,即其中一台变频可以将模拟输入信号,原封不动的输出,该输出信号可以用于控制第二台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的对,

网友L:
加个 隔离删吧  花小钱 解决大问题

网友M:
20ma的输出分配到两台变频器每台10ma,数值减半啊

网友N(2021-02-23):
我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