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5月2日我装了一台空压机节电改造控制柜之后,一个月后,效果不错,节电接近百分之20,后来自己定做的控制柜,工频变频转换一体柜,比厂家的造价便宜一些,开始正式进入客户公司实验,最近实验了个电子厂和保健品厂,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唯一的缺点是当时设计的时候风扇设计小了,用了一个120的风扇散热,风量才3立方每秒,太小了,下次改为150的5立方的2个风扇抽风,现在温度有点高,有个电子厂最热模块温度65度了,平时55度,保健品厂一直55度到40度之间。下次做的柜子散热问题就能解决了。现在可以说最低节电也能到百分之15吧。保健品厂估计能节约到25左右

网友A:
感谢楼主,是否可以分享改造方案,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B:
如果是供气量大于用气量变频改造是可行的,我这边是供气量等于用气量,空压机变频器基本上是24小时50HZ运行。

网友C:
能否分享一下改造原理呢?

网友D:
效果还不错啊

楼主:
网上很多改造方案,不同的机器用不同的方案,不过总体来说就是把电源先进入变频器,然后变频器输出到接触器上端,等角型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就运转了。恒压供水类似。

网友E:
大牛拉小车效果才会好

网友F:
我也做了好多恒压供水和无负压设备了,怎么没有人找我做改造呢?

网友G:
负荷大于65%的 加载时间大于60%的就没有太大改造意义了

网友H:
空压机什么样的负载率可以用变频器节能

网友I:
楼主的节电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实际你还没到真正实践的境界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最省电。就是运行100小时加载88小时都有可能省电百分之18.

其中一部分电是省在压力差这个地方。

网友J:
没有内部照片啊

网友K:
现在的空压机一般不是都带变频器吗?

楼主:
是的,一般都带变频器,我针对的不是现在的空压机,而是3年前左右买的普通的螺杆空压机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