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鼓风机输出的气体用翅片管散热,大家觉得行得通么?

楼主(2015-07-14):
高压鼓风机输出的气体温度较高,对药水产生影响,用翅片管散热器来降温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A:
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B:
不知道散热效果怎样?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最好还加上一个风扇效果更加。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那就是可以试一下看看了

网友D:
都做到这步了干脆点弄成水冷系统吧,把散热管道扔水里。

网友E:
热交换器也是这样原理,蒸汽换热。可以试一试

网友F:
用热交换器效果很好的,放心用吧,温度还高加风扇,再不行用冰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热交换器效果很好的,放心用吧,温度还高加风扇,再不行用冰水冷
本来有冰水冷却的,但是在停机日冰水机会停掉鼓风机又是24h不间断运行,所以要改善一下

网友G:
那得看进出口的温度啊?出风口得几度才符合工艺要求。

网友H:
建议直接水冷较佳,纯粹靠空气散热太慢,你的这个翅片散热器在部分压缩机有,要想散热较理想还是用水冷吧

网友I:
应该还是有效果的啊。

网友J:
加上一个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K:
效果不大
做板式换热器比较有效些!

网友L:
循环水好一些。

网友M:
散热效果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散热效果咋样啊
还在设想中呢!哪有那么快啊

网友N:
不管是釆用什么方式影响降温效果的是管道内气流流速,你必须设法降低气流在散热端的流速,例如突然增大截面积。

网友O:
用涡流管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用涡流管试试
涡流管再这里不适合  他这是给整个管散热  我看管壳换热器配合水冷

网友Q:
单这样散热效果不会很好,如加上风冷应该会好很多的。

网友R:
可以直接配个冷干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