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

楼主(2015-07-14):
我用的三菱fx3U64MT的PLC,用表测到控制电机的输出口是48V,其他的输出口测到的是24V。驱动器电源用的是48V的。我是量的PLC输出端的输出口和COM端。求大神。。。

网友A: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输出的com是接电源的,输出点就是该点与相对应的COM相通。与外围控制的线圈啊、驱动啊没有关系,不知道这样说你明不明白!

网友B:
1、你这个设备是一直在用的还是刚开始自己调试?
2、电机驱动电源是48V的话应该不会直接接到PLC输出点上
3、PLC输出端COM口有很多,你要测量COM口对应的输出点的电压,有可能驱动电源输出口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设备是别人以前用过的,我现在在重新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晶体管输出型的。。。

网友B:
如果之前可以使用,那你I/O沿用之前的就可以,不然接线都要重新接过!

网友C:
MT是晶体管的;如果你直接驱动DC48V的,那你的输出点早烧毁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得外接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D:
直接驱动应该不会吧!
这个容量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