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动化系统中安全门的设计

楼主(2015-07-14):
机器人自动生产线中每个安全门旁边都有一个按钮盒,其中有一个“安全门开请求”和“安全门复位”,请问按下这些按钮应该有什么反应?程序里应该做怎样的处理?欢迎高手上传自己的更好的设计和方案

网友A:
按下安全门开门请求时,开门请求的灯闪烁,PLC判断机器人和其他设备是否处于安全位置。
如果机器人和其他设备不在安全位置,则安全门暂时不会打开,直到机器人和其他设备处于安全状态了,PLC才将安全门打开。安全门打开后,开门请求的灯与安全门门锁复位的灯常亮。
需要关闭安全门时,将安全门关闭好,然后按下安全门门销复位。PLC判断安全门是否真的已经锁好。
如果没有锁好,则安全门开门请求与安全门门锁复位的灯都不会灭。
如果安全门确实关闭好了。按下安全门门销复位后,安全门开门请求与安全门门锁复位的灯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安全门开门请求时,开门请求的灯闪烁,PLC判断机器人和其他设备是否处于安全位置。
如果机器人和其他设备不在安全位置,则安全门暂时不会打开,直到机器人和其他设备处于安全状态了,PLC才将安全门打开。安全门打开后,开门请求的灯与安全门门锁复位的灯常亮。
需要关闭安全门时,将安全门关闭好,然后按下安全门门销复位。PLC判断安全门是否真的已经锁好。
如果没有锁好,则安全门开门请求与安全门门锁复位的灯都不会灭。
如果安全门确实关闭好了。按下安全门门销复位后,安全门开门请求与安全门门锁复位的灯灭。
楼上说的很好,在安全门打开后机器人程序应该处于暂停状态,当安全门锁复位上以后,再手动执行启动机器人程序继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回答!请问你是做机器人系统集成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安全门开启后,机器人理论上不是能移动的。这时候,将机器人的驱动断掉,或是机器人运行便能取消都可以。
门关闭好后,系统可以做成让机器人可以自动再启动,不需要人为去按机器人的任何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回答!请问你是做机器人系统集成的吗?
是的。从事机器人系统集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做那一方面啊?点焊还是冲压自动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铸造、焊接、激光、搬运、太阳能、电池、涂胶、模具等等各种行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多啊?你们公司在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啊?你们公司在哪啊?
长三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范围真大啊!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份你们做过的项目的电气图纸啊、我没做过想学习学习!

网友A:
可以提供安全门的图纸。
维护门关闭确认信息、急停信号、维护门关闭信息都要用双通道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加一下你的QQ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公司网络不能上QQ,很多限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公司好严格啊!大神给我发份图纸学习学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双通道啊?两路都给到PLC里面吗?程序怎么处理这两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双通道是为了符合安全规定。国标对安全做了描述,任何一部件的单一故障不能导致安全功能的丧失。

急停与确定安全门锁定的双通道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

请求开门的双通道信号,一路接入到PLC的输入点,一路接到安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能交个朋友吗?我想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微信Q191919Q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个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我们公司是一定需要设计成按下才能启动的.这是公司的安全要求,不允许设备关门的自动运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是对的,我们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D(2015-08-21):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可以
不过建议做好做成复位确认那种方式,安全些。
机器人不像其他负载,伤害性很大。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