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我港一台门机利用M1、M2端子控制制动器的延时闭合,当手柄回零后变频器内剩余频率控制制动器依旧打开,当无输出时制动器作用。减少制动盘磨损。H2和L3参数都无人改动,也正确,是不是主板或控制板坏了,辅助板(M1\M2所在的电路板)已经更换了还是不起作用。

楼主:
M1\M2是程序里面制动器线圈自保的条件,现在没有反应,导致手柄一回零就刹车,刹车片磨损严重,时间长了制动盘发热严重。

网友A:
变频减速停止,加直流制动,看它还不快快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强人

楼主(2015-09-14):
高手呢,有人支招吗?

网友B(2020-03-08):
更好主板或者可以尝试改通讯控制。主板上的那两个中继故障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C(2021-12-31):
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