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如题,我们的设备,灯附近的环境温度约70~90℃,用一段时间后,有的设备上的灯就坏了,有的没事,不知这个和环境温度有没关系?想了解下灯正常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因为不是直接找厂家买的,查不到这些参数应该是多少

网友A:
LED灯具工作温度一般在65°以下,温度过高是会影响寿命的

楼主:
白炽灯也是吗?有没哪种灯是比较耐高温的

网友B:
原来使用的是什么灯。

网友C:
射灯,碘钨灯耐的温度高,适合你的现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灯,碘钨灯耐的温度高,适合你的现场吗
谢谢,这2种灯大致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使用的是什么灯。
原来LED和白炽灯都用过

网友D:
直接用普通钨灯丝灯泡得了。

网友E:
这个温度真不是一般的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