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灯

楼主(2015-07-14):
这个三色灯,有两个自由度,可以自由旋转,在机床要打包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折起来,小小的一个三色灯也可以做出很多花样来,做事要多用心啊!

网友A:
这就是设计者考虑的周全啊,大部分的三色指示灯是不可调的啊。

网友B:
人性化啊,看着挺好玩的。

网友C:
有需求,就有创新。

网友D:
我们经常买这个玩意,自己选择的!
东莞出品

网友E:
很多都是拆了放机器肚里
安装时拿出来拧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线管在哪,如何走线?

网友G:
之前做的设备上有用到过,不过大多数用的是那种螺丝固定的

网友H:
什么品牌的?

网友I:
看起来很实用,什么品牌的?

网友D:
不过这个灯安装在角落且那么靠外边,证明安装人员完全是狗屁不懂的!

网友J:
我们一般用天得的三色灯。

网友K:
我们用的都是这种。

网友L:
个人觉得这种三色灯OUT了,这种灯里面就一个白灯泡,颜色是靠外面的罩子来实现,很容易坏,我见过好多设备的灯都坏了,我现在用的灯。上图。
这种灯支架也是可以调的,很多种安装支架,高亮度LED,很多国外机器上就是这种灯,像注塑机,我只是说下我用的灯,不是做广告。叫一层多色灯,只有一层,很多颜色,内部是很多种颜色的LED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M:
这东西装的多了.

网友N:
比我们的好  我们买的杆子长长的 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这种三色灯OUT了,这种灯里面就一个白灯泡,颜色是靠外面的罩子来实现,很容易坏,我见过好多设备的灯都坏了,我现在用的灯。上图。
这种灯支架也是可以调的,很多种安装支架,高亮度LED,很多国外机器上就是这种灯,像注塑机,我只是说下我用的灯,不是做广告。叫一层多色灯,只有一层,很多颜色,内部是很多种颜色的LED组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式确实很好,不过假设两种颜色的灯同时亮了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三色灯应该也算是安全范畴内的吧,独立的应该比较可靠。

网友O:
旋转的那线怎么走啊

网友L:
这种灯有5种色呢,如果说同时亮的问题,那就说行外话了,如果是5色,有7根线,蜂鸣器有一根,COM端有一根,不是用6个输出控制的吗??程序解决啊。

网友P:
 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有这种灯。平常不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线都是从底部走的,品牌不知道顶面就写着HNTD。

网友Q:
小的改变,有时会反映出实际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