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的CPU加密问题

楼主(2015-07-14):
各位大师,我有一个1769的ABplc需要对CPU进行加密,用加密工具加密后不需要密码的情况下还能上载和下载程序吗?另外,加密的时候出现Unable to connect tocontroller,communications have timed out,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连不上呢?

网友A:
应该是除了cpu security tool加密,还做了factorytalk 管理权限设定。
我也遇到了同类问题,而且cpu security tool加密选不了路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处理呢?

网友B:
这个找程序设计者吧!

网友C:
估计连不上吧

网友A:
看来真没有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