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两个连续的L 又一个T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1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L装载累加器指令,第二个L临时数据区。你抄的别人的程序吧这么多问题

楼主:
两个装 一个赋值= 赋值赋的是什么结果,怎么运算的,看不懂

网友B:
你的程序应该是抄掉行了,应该是比较指令,你抄掉了! 见下图

楼主:
程序不是抄的,是拍的,的确就是这样,我看不明白

网友B:
没有看见你说的T啊

网友C:
程序很简单,把数据块DB738的DBB8与16#5比较,数据块DB738的DBB20与16#AA比较,如果相等则分别放到临时变量L0.1和L0.2,再把它们作与运算输出到M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