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三相异步电动机并联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电容补偿

网友B:
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C:
感性负载都要!

网友D:
电容补偿,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E:
就地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F:
配个动力就是发电机了,

网友G:
并联电容,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H:
1、电动机+电容器+柴油机或者汽油机,再加一条小船,等于电鱼船;
2、电动机+电容器,再通电带动设备,此时电容器是做无功功率补偿,且是单机就地补偿,效果最好单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