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请问一台变频器怎样能控制多台电机,并且能顺序启动,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A:
这好像办不了吧

网友B:
多大的电机

网友C:
变频启动工频运行吗?还是就是都变频运行?

网友D:
利用变频启动,切换工频运行一般情况都行,如果要变频运行好象没人这样做过吧

网友E:
输出都是一条线出来的,不过输出线不允许加接触器吧,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F:
我估计很难,因为变频器输出切换是在变频器停止输出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我倒是可以提个建议给你,我也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是输出不用交流接触器,用三相固态继电器,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楼主还是那个50HZ的电源,需要60HZ来测试设备的帖子吗?
先工频完整的顺序启动,然后再将工频切换成变频,将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制60HZ运行。

网友H:
那还能是变频启动切换工频运行了,加个plc ,成本高点,但是方便;要不然就加时间继电器,估计麻烦

网友I:
没有见过这样搞得  实际中有这样的需要么

网友J: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直接控制很简单。

网友K:
可以。

变频器输出端增加几个接触器,接触器连接各个电机。

启动时,必须接触器先闭合,然后才能启动变频器运行。

关闭时,必须先关闭变频器,然后再释放接触器。

然后再转到另一个接触器的闭合,进行另一台电机的控制。

网友L:
我用22KW的库存拆机变频器测试结果如下:变频器首先带4KW电机启动正常运行,然后通过接触器直接变频器输出并接启动0.75KW电机,没有异常!逐步加0.75电机,直到把库存6台0.75全部接上去,依然没有报警也没有损坏变频器!但是我把6台一下子通过接触器接上去,变频器立刻OVER!

网友M:
完全可认,在输出端加接触器,随便你怎么使用,只要你的变频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