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上电时机不适宜造成变频器损坏!(20150715)

楼主(2015-07-15):
上电时机不适宜造成变频器损坏!!

接到学员小陈的电话,台达中功率机型,采用可控硅半控桥做为输入整流电路,兼有电容充电开关的作用。半控整流桥损坏,检查修复触发控制电路,并代换半控整桥后,又做了详尽检查,确定已无问题,在家上电试机正常。
去生产现场试机,一上电,可控硅整流模块再度炸毁。检查其它电路,如电容,逆变电路等,均无异常,找不出再度损坏的原因。
接到小陈的电话,心中一动,蓦然想起数年前,揽下一单不错的订单,现场调试时,竟莫名其妙得连炸两台机器,都是合闸上电即行烧毁,检查一台为整流模块损坏,另一台为充电电阻断路。该机器在别处安装量已经不少(有的运行已达数年),质量虽不算上佳,在国产机中也属中上等,未出现过这种事情。当时用户方一下子不干了,要求中止合同,拆走机器。分析,现场电源电压400V左右,在正常范围以内,空载上电试机,也无炸毁因由。只得归咎于该批机器可能采用了劣质器件,才会出现如此不该有的损坏。只能自叹时运不济,此单生意只有泡汤了。
后来冷静下来,该批机器进货量不少,安装在别处的,同功率机型也有个几十台,未有此类现象发生,单纯归咎于是采用了劣质器件,也有点讲不通啊。那么炸机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今天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
给小陈回电话进行落实,结果正如我预料之中。用户是一个单位,电机数量多,供电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以上。小陈试机时,正值星期天,各条生产线全停,这就造成了1000kVA电源变压器为一台30kW变频器单独供电的状况。当电源和负载容量相差悬殊时,电网谐波分量剧增,再加上整流器件的非线性原因,二者合成的浪涌电流冲击,在变频器内部元件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整流模块和充电电阻了。
如果试机是在其它生产线开动,供电变压器已大部带载的情况下,毫无问题,试机后自然交付使用。再或者,该台变频器是串入三相电抗器(具有抑制电流冲击的作用),也不会轻易造成整流模块的损坏。回到我数年前的遭遇,用户为新项目上马,现场调试时,也恰巧出现了大容量供电变压器为一台小功率变频器上电的状况:上电,不用讲原因的,整流模块炸毁了。
我们正好碰到了同一个问题,上电时机不适宜!!!
由此想到变频器配用输入电抗器的作用,其抵抗电流浪涌的作用,也许能在不适宜的上电时机里,预防变频器的意外损坏啊。好多时候,我们省掉了不该省掉的配置啊。

中华工控网http://www.gkong.com/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7月15日

网友A: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B:
输入电抗器千万不要省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保护器件。

网友C:
怪不得一上班就给变频上电,结果是不时的炸机。输入电抗器都省了。

网友D:
这个分析到位,仔细一想,难怪变频器有坏的时候都是放假有在运行的设备,只是一年偶尔一两台,就没去关注,赞

网友E: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F:
晚上调试设备的时候也出现过变频器炸过,白天别的设备都开着,测量电压都在范围内,晚上有时三相电压会在420V以上,单相电压会在240V以上,有时还会串更高,有经历过,所以设备开机很少的时候都会先测量下电压,因为是调试设备,有时尽量放在白天调试

网友G:
吸取经验,以后备用。

网友H:
还真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看来以后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