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抱闸求助

楼主(2015-07-15):
3.5T客货两用电梯故障如下:运行一至二秒内抱闸停机,手动按钮重启重复一样动作,电梯是外包由维保单位负责,现查了两天没有找到原因,公司要出货,急用.看维保人员大热天的要顶楼机房流汗,于心不忍,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A:
按理维保公司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应该想办法找人来处理的。
想帮忙的话无非就是平层、安全回路等;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故障也有可能。
抱闸机构本身的话,闸瓦不对称顶杆磨损也有可能引起。
具体可以叫维保人员一起配合着搞,他们相对熟悉具体线路和结构,而且你也不要担责任。电梯算特种设备,无证维修不妥。
我们一台梯子也是搞得我头大了两年,最后终于买到一个二手的PLC,总算把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还有个内呼自己无故响应的小尾巴在那里,估计是输入模块的事,暂时没有精力搞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维保公司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应该想办法找人来处理的。
想帮忙的话无非就是平层、安全回路等;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故障也有可能。
抱闸机构本身的话,闸瓦不对称顶杆磨损也有可能引起。
具体可以叫维保人员一起配合着搞,他们相对熟悉具体线路和结构,而且你也不要担责任。电梯算特种设备,无证维修不妥。
我们一台梯子也是搞得我头大了两年,最后终于买到一个二手的PLC,总算把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还有个内呼自己无故响应的小尾巴在那里,估计是输入模块的事,暂时没有精力搞他。
今天接着帮忙搞,具体情况如下,选择开关打向检修,按上行或下行,变频下的主电机接触器有吸合,然后抱闸中继接着动作,且回馈至PLC输入端信号正常,电机有运行几公分的行程,抱闸的中继断开,又抱闸保护,在此其间有用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UVW端有瞬间的电压跳动,说明变频器有输出后又停止,据维保人员说,外围保护线路及开关查了没问题,无解.请专业的人判断下是何原因?谢谢拉

网友B:
群主高人,如此搞维修,还是要多注意下个人的人身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主高人,如此搞维修,还是要多注意下个人的人身安全啊
谢谢提醒

网友A:
看着好像跟变频扯上关系了。
能监控程序可能最快找到原因。

网友C:
电脑连线plc,看看程序动作,从plc的程序核对一下输入输出点正常不,电磁抱闸的线圈有没问题。

网友D:
电梯抱闸停车仅是表面现象,并非故障根源就是抱闸,电梯的任何部位发生故障,电梯除了紧急停车以外,同时还必须抱闸。
其实,还是电梯维修人员的工作没做到位,平时应该注意观察电梯的正常输入信号是哪些,非正常信号是哪些(对应PLC的输入端),当发生故障时,只要检查哪些端口有不正常的信号,故障原因也就出来了。

网友D:
如果有可能看到内部的程序,则是最好的方法。
电梯有许多的保护,如:电梯运行几秒后,必须脱离门区。又如:当电梯在规定的时间未到站,即运行超时保护。等等。

楼主:
刚找到原因,电梯的变频器操作面板原机没有配,找厂商借了一个装上,显示过电流,后来查到是变频器输出端下的接触器一相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E:
现在有些厂家为了节省,好多都不给配面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找到原因,电梯的变频器操作面板原机没有配,找厂商借了一个装上,显示过电流,后来查到是变频器输出端下的接触器一相接触不良引起.
既然都使用变频器了,下端为啥还要用接触器?昨天晚上还看了微信里面工控论坛冠以一篇关于变频器应用的几个误区,里面就有提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找到原因,电梯的变频器操作面板原机没有配,找厂商借了一个装上,显示过电流,后来查到是变频器输出端下的接触器一相接触不良引起.
既然都使用变频器了,下端为啥还要用接触器?昨天晚上还看了微信里面工控论坛冠以一篇关于变频器应用的几个误区,里面就有提到这个。
兄弟,你要了解电梯主要是控制正反转的,变频器负载端不建议装接触器控制是指用接触器必须注意引用,先接通后再输出就没事

网友G:
看着很不专业呀,光膀子干活呀!

网友D:
通常情况,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建议安装接触器,但电梯安全规程要求必须装,主要是增加一保护,在电梯停止(速度已经为0)的瞬间,立即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很不专业呀,光膀子干活呀!
在顶楼的机房,室温度40几度啊,我能理解他们这样,光膀的是维保单位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情况,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建议安装接触器,但电梯安全规程要求必须装,主要是增加一保护,在电梯停止(速度已经为0)的瞬间,立即切断。
你说的很专业,就是这意思

网友H:
问题查出就好,大热天辛苦的。

网友I:
一相接触不良,相当于缺相运行吧,说明保护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相接触不良,相当于缺相运行吧,说明保护起作用了。
变频器跳过流,变频器没带指示器所以刚开始只是怀疑不敢肯定,后面借了一个显示器才确定故障原因,才找到问题点

网友J:
大热天的光个膀子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K:
楼主好身材!不管任何情况,都要安全第一

网友L:
电梯属特种维护,没有接触过,楼主机会不错啊。

网友M:
安全回路全部短接试试
抱闸是得到指令后的动作
监控以下PL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