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5):
IS5系列11KW的机子,启动和停止过程中电流非常大,以至过载。模块和驱动电路都正常,电容也没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带的是什么负载?加速,减速时间是多少?是否太短,负载是否太重?

楼主:
洗衣机上用的,加减速时情况一样,初始化参数后已解决。

网友B:
加个制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