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NOP   0
     L     0      //步序初始化
     T     M0     //步序初始化

     A     I0.0   //判断条件
     A     I0.1   //判断条件
     JC    A001   //条件满足,则跳转到A001
     JU    E001   //条件不满足,则跳转到程序段结束

A001:  NOP   0
     //****************************************
     //进行程序操作
     //****************************************
     SET
     S     A0.0
     R     A0.1

     //****************************************
     //跳出条件判断
     //****************************************
     A    I1.0   //检查输入I1.0的状态
     A    I1.1   //检查输入I1.1的状态
     JC   W001   //如果I1.0与I1.1状态都为"1",则跳出条件满足,跳转到W001进行下一步序的初始化
     JU   E001   //跳出条件不满足,返回A001标签。

W001: NOP   0
     L     1   //步序加1
     T     M0

E001: NOP   0

注:将来只要把M0的值赋到显示屏上,就可以直接显示当前PLC运行在第几步。方便以后处理故障时能准确定位故障来源。

网友A:
其实写成功能块或者功能,在FC,FB输出一个故障代码,这样更有利于故障调试。

网友B:
便于监控和查询才不失一个好程序。

楼主:
我们的故障代码也是专门一个FC来处理的。

个人感觉我们的程序结果不错的。

网友C(2015-08-27):
西门子的强大在于FC FB DB, 我们故障报警都有专门对应的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