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报SFC2

楼主(2015-07-15):
维修一台ATV71,30KW变频器。是模块损坏,更换后,试机正常,带电机也正常。送现场安装后,运行十来分钟,报SFC2故障。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负载是否有问题?变频器启动首先要看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是否一致,电流是否正常反应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