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有个开关  是个多层重叠的
打开的时候有个宏
连接的是欧姆龙CJ1M的plc
这个宏起个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A:
你贴的指令我只能从字面上给你解释了。就是将C0的值送入内部寄存器U100中。

多层重叠你至少应该贴出多层重叠的设置来,否则怎么回答呢?

楼主:
好的
这是设置

网友A:
请同时贴出Read Area和Write Area中设定的地址。

楼主:
T103和D1003

网友A:
这样分析只是给U100赋值而已了。

楼主:
嗯,没有特殊作用就好。准备换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