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al31报警

楼主(2015-07-15):
三菱mr-j2s-40a出厂参数不变。接通电脑主机,进入手动模式,伺服器立即飞车报警al31,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编码器的零位不正确吧

网友B:
马达编码器挂了?

楼主:
uvw换一下就会al51

楼主:
电脑没问题吗

网友C:
电机坏了?

网友D(2015-09-09):
马达线红白黑对应接UVW

网友E:
检查马达动力线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