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使用CP1LM和一个摩托罗拉扫码器通讯。
发现将扫码器2、3、5连接到PLC串口1的3、2、9后,串口1的指示灯一直是亮的,PLC未收到数据。
监视程序时A394一直是0,没有接受到字节。

单片机串口模块的2、3、5连接到PLC串口1的3、2、9后,串口1的指示灯接受到一个字节亮一下且
PLC收到的数据正确。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4 5短接试试

网友B:
这是欧姆龙的PLC和别的通讯是吧

网友C:
灯常亮  检查接线对不对 或者plc端口设置  正常是不会常亮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一般我用触摸屏或者计算机的串口和PLC连接时,4、5脚通常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