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有时遇到故障输出的变频器,手头又没示波器,我就用三只白炽灯连成星型接到变频器输出上,从灯泡的明暗差异上粗略判断。

网友A: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没试过,高人

网友C:
有机会我也按楼主这个方法试试看。

网友D:
没有万用表准确吧?

网友E:
还是备用指针万用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万用表准确吧?
准确度不高,就是直观。

网友F:
讲些实例吧楼主,非常期待与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是含有载频的电流,数字表或者指针表测量并不直观,我曾用这种方法很直观的发现了IGBT上臂损坏,光耦性能变劣,驱动电源一路电压下降等故障。当然这只是粗略判断的第一步,下一步还需要利用万用表示波器等深入检查。

网友G:
有机会试试

网友H:
好像这个办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I:
民间高手。

网友J:
不错 不过我有指针表

网友K:
可能需与经验相配合。

网友L:
我弱弱的问一下,选择多大的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