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5-07-15):
10MC与DOP B10S411总是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通讯设置问题,数据线问题,驱动问题。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设置在哪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线没错,通讯站号用的默认的

网友B:
双方的数据传输格式完全一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设置在哪改?
USB转RS232的,看一下电脑设备管理器串口设置是否对。

网友D:
呵呵,我用台达的这款屏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坐等答案

网友E:
数据线不好吧
设置有人动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数据线换过,设置基本使用默认,有一部分根据说明书改的

网友F:
连线确定是对的?
通讯参数正确?
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G:
假如刚开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