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5-07-15):
为什么伺服驱动器的通讯容易掉线?同样的一个屏同时连接英威腾伺服(485模式)和松下的PLC(232模式)PLC不掉线而伺服驱动器却频频掉线呢?

网友A:
掉线具体是指什么?报警,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离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通讯掉线,那应该是PLC和伺服通讯中有些不匹配,掉线不是某一方产品造成的。如果PLC和伺服是同一家的,匹配度很好,所以不容易掉线。解决的办法要仔细查查掉线是否有规律,以便找到可能通讯协议中哪儿有不太匹配的地方。

网友A:
另外,你用的是哪款?用哪里了,方便告知吗?

楼主:
SV-DB100系列,1.5KW伺服,触摸屏是麦格米特的。用的RS485,难道这种通讯还有不匹配一说?

网友A:
和麦格米特的触摸屏通讯还是哪家的PLC通讯?

网友A:
是不是屏的问题,有没有监测一下,我们是通过标准confirmation测试的,和很多国外,国内的屏配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麦格米特的屏和贵公司的伺服通讯会掉线,麦格米特的屏和松下的PLC通讯就没有问题,贵公司的伺服和威纶的屏通讯也会掉线。

网友B(2015-08-14):
是在运行时掉线还是待机状态下也会掉线?如果是运行时掉线有可能是干扰造成,那就屏蔽层和伺服接地试试。如果是待机状态下则有可能是信号线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