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有一台康沃 3.7KW  上电几分钟自动没电 ,电容换了 ,开关电源小板也替换过 主板也替换过 ,还是一样,
请教大师这种问题要从哪里查?风扇也拔了

网友A(2015-08-17):
朋友你倒是检测一下啊,你不检测直接换的啊

网友B:
有可能启动电阻坏了。第一次上电启动电阻给电容充电的同时因过流断路,所以你能看到有显示 过一会电容放完电就翘辫子了 。再后来你怎么送电都没显示 ,因为电阻已经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分钟断电后 , 在重新接上电有能显示 过几分又没电 ,如此  启动电阻是没坏的

网友C:
我修过三肯机也有这种情况,最后确认是二极管低效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