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有木有玩过显控触摸屏的师傅。求教通信也通信上了,就是按钮按下触摸屏上的灯和PLC上的都没输出、。触摸屏上按钮用的寄存器 M0

网友A:
通信上了吗 确定

网友B:
PLC中有没有程序控制到这个点?

网友C:
监控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用直接的plc I/O点做在触屏上,这样plc里不用程序,比较直观。

网友E:
PLC程序也贴上来。

网友F:
监控下 plc  看看这个点是否动作

网友G:
你看触摸屏上的COM灯有没有在闪,如果在闪的话,说明已经通讯上了,通讯上了,PLC没反应的话,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H:
M0换成Y0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