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倍加福的PVM58N编码器,在硬件配置里已经配过了,请问怎么在梯形图里写程序读取码值?听说要用功能块,可是到底用哪个功能块?在网上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方法。

网友A:
读写外部dp数据,sfc14,sfc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LADDER那个管脚填什么?对应的DB块里数据结构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直接读那个IW地址?

网友B:
配置了不是有个地址么,直接读取地址就可以了啊(sick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那个PIDxxx地址吗?我试了,确实可以读到码值。请问,如果我想清空码值怎么做?是给那个PQDxxx地址的某一位置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那个PIDxxx地址吗?我试了,确实可以读到码值。请问,如果我想清空码值怎么做?是给那个PQDxxx地址的某一位置1吗?
这个你就得看说明书了,不过一般不这样做吧,把PID***传到DB***,用DB***做计算,也可以清除,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