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转x轴y轴伺服器al51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这信息量太少啊,什么品牌总得说说吧!

楼主:
上海开通数控系统,三菱mr-j2s-40a伺服器。默认参数

楼主:
电机也是三菱配套400w的

楼主:
伺服器上电。xy都显示0。接通电脑,进入手动模式后大约0.5秒,电机飞机飞转,al31

网友B:
应该是控制器问题。

网友C:
上电驱动器手动测试下   会不会飞车

楼主:
蠢电工把电机线xy互换了

楼主:
现问题是x轴readyoff

楼主:
y轴伺服器好了

楼主:
电脑手动y轴可动,x轴报警070,伺服器0,按mode显示readyoff

网友D:
显示readyoff应该是没有准备好。

网友E:
三菱的伺服51是过载报警。

楼主:
机器搞好了。x轴伺服器ready off原因是新伺服器参数没输完整p0到60要全部输完。

网友F:
恭喜楼主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G(2015-09-09):
回复 楼主:
肯定是这个原因。以前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