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松下伺服控制平台水平往复运动,定位位置偏差0.15mm左右,呈随机性,请高手指点原因!

       松下A5伺服,带一级减速器,通过同步带带动平台往复移动,每次给定脉冲数不变,平台停止时位置有误差,最大达到0.15mm,没有规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减速机是否有间隙,同步带本身精度就不高,伺服钢性,伺服加减速时间,负载惯性等都是因素。

网友B:
同步带有弹性,齿轮有背隙,你的这个系统做到0.15已经差不多极限了!
恭喜你

网友C:
同步带,0.15MM不算大

网友D:
高精度往返运动定位,建议采用螺杆传动的移动平台。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的的指导,领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