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柜图集疑惑请教?

楼主(2015-07-16):
请教下 喷淋泵在压力的低的情况 只有在上电后 可能有一次运行一小时 一小时以后在有压力低的情况也不会自动运行了
这个是什么原理的 还是我理解有错误啊

网友A:
发生火灾起泵喷洒,一小时内还灭不了火,电机转了也没用。。

网友B:
消防水池没水了,你运行也没用,还有喷淋都一小时了火还没灭,消防官兵又没到,你有水喷也没有用
不如保护喷淋设备

网友C:
这样是保护泵,是不是水只能用一个小时呀!

网友D:
不了解这个,看各位说的有理。

网友E:
你这个KT4的常开符号是这样表示的吗???

网友F:
保护设计吧
运行一小时应该可以撑到消防队来

网友G:
消防用的吗?还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