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8K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16):
在同一电路中分别试验两个都标有LM338K的器件,一个调压只有1V左右,例如从36.8V到37.9V。另一个却能调压范围在10V左右,能从十几伏调到二十多伏。不明白为什么?百度上大多是管脚定义及用法。谢谢。

网友A:
参数的分散性,厂家不同,质量原因,性能已不同……猜的
可查一下其参数,对比对比。
又如,是新的、还是使用过的。

楼主:
全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