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请问大师

楼主(2015-07-16):
60赫兹的电机用在5O赫兹电网上绕组怎样改变

网友A:
不用改变,可以用。

网友B:
不用改变,只是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

网友C:
绕组是没法改变的,60HZ用在50HZ上转速变慢能用,50HZ的用在60HZ上也能用,温升会高点,要注意过载

楼主:
开始能用现在一开就变频器就保护,拆开电机绕组很好线路没问题不知怎么办,电机是台湾东元的

楼主:
开始能用现在-上变频器就保护,拆开电机是好的看不出毛病重新把绕组过还是不行,电机是台湾东元的

网友D:
你不能说看上去是好的,如果电机是好的,那就是变频了。

网友E:
有条件的话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F:
用了变频器为什么不将变频器的参数更改一下
改一下变频器里面的额定频率不就行了?

网友G:
直接用,转速会慢些

楼主:
变频器换了不行、换了一个50赫兹的马达可以工作把原来的马达的定子绕组重新嵌过还是不行应该是马达问题可是马达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H:
http://174.139.68.156/u/?id=zt52683328          收拾收拾

网友I:
把变频器里的参数改成60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