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在触摸屏改PLC数值吗?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侠,这个指令,n只能用K或H,不能用寄存器,我如果想在触摸屏上修改n的数值怎么弄?难道只能在程序修改?

网友A:
这个就没办法了,只能改程序来修改了

网友B:
K和H是常数,不能用变量替代!

网友C:
那你就只能多写几条指令备用着切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只能多写几条指令备用着切换了
自己考虑,毕竟指令是固定的

网友E:
只能修改程序;

网友F:
为什么要改这个呢?想其它方法不好吗?

网友G:
这个真没办法
除非换PLC

网友H:
只能根据指令的特性编程或选用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提示一下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I:
估计不行吧。

网友J:
修改程式为变址寄存器就行

网友K:
可以用间接寻址方式

网友E:
这是PLC的指令格式,你是没办法改变的,要实现你只能通过多条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