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热水器烧水时间。

楼主(2015-07-16):
不好意思请教大家一下,如何用时间继电器(一个或者两个)来控制热水器开关在每天的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之间烧水,其余时间自动断开。谢谢

网友A:
使用微电脑时空开关控制即可,做个小电箱锁住。

网友A:
还没玩过手机截图,想不到第一次截出是这种效果图。

网友B:
可以两个时间继电器互锁吧,这样很经济的说。一个从早八点到晚上十点14个小时,另一个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10个小时,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继电器呢。

网友C:
楼上的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两个时间继电器互锁吧,这样很经济的说。一个从早八点到晚上十点14个小时,另一个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10个小时,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继电器呢。

这么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还是有的,不过还是用时控开关好,成本上应该也差不多的。

网友E:
一楼的方法线路简单,时间任意设置。

网友F:
建议你赏给一楼分,方便经济

网友G:
 用时空开关吧。简单方便。

网友H:
1楼那种淘宝价格25-50元搞定,我手头有好几个

网友I:
1楼主的做法很简单实用的啊。

网友J:
时控开关很方便,很容易买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两个时间继电器互锁吧,这样很经济的说。一个从早八点到晚上十点14个小时,另一个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10个小时,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继电器呢。

这么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还是有的,不过还是用时控开关好,成本上应该也差不多的。
时控开关很便宜,20块钱一个。

网友L:
用时间继电器麻烦.

网友M:
如1楼所说,可采用时控开关,里面有电池。

网友N:
用1楼的说的时控吧,简单。

网友O:
现在的时控开关多便宜啊,费那劲干嘛。

网友P:
几十元一个时控开关解决问题